小米R15破本子短路

楼主(2024-02-27):
板号R15-6050A2940901-MB-A01
指示灯通电红灯过一会变绿黄

拆进去检查也没进水,PAD7006(P3V3A)测试点短路, P3V3A公共供电进入很多地方,也直接进入CPU, 用1.5V 烧鸡,电流1.5-1.7A左右 没有任何地方发热的,,论坛上有人发过是背面的一个小电容短路,我拆了也一样,实在找不出哪里短路,连CPU 也不热,不太想拆CPU, 太折腾,CPU坏了修的意义也不大

有遇到过的吗

另附上图纸和正反面位置图

网友:
小米的质量真的堪忧,手机也是,打心里不看好小米主要产品,还造车呢,没有几年的时间沉淀汽车就呼之欲出赶出来了,这是载人汽车,不是电子产品也不是玩具,生命只有一次,买车的三思吧。  小米的性价比传统,和窃·格瓦雷的格局永远是屌丝的代名词

网友:
联想也垃圾,我这坏了4-5个充不进电的本子了

网友:
小米的手机便宜一般就两年

网友:
改3v烧鸡,电流3a,CPU短路烧鸡要几分钟时间才微微有点温度

网友:
小米确实不行。。。。唉

网友:
用料比苹果差太多

网友:
这个时候需要用热成像仪,事半功倍

网友A:
以我经验多半是CPU挂了,CPU烧鸡温度低,手摸不出来

网友:
热成像仪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经验多半是CPU挂了,CPU烧鸡温度低,手摸不出来

用3V 烧,CPU 才微微发热 ,其他地方都不热,我估计也是CPU 挂了,不搞了

网友:
这款CPU坏的多!!!!!!!!!!!!!!!!!!

网友:
有钱搞个热成像

网友:
没遇到过,进来看看评论区大家的发表的看法。

网友:
热成像会更好点。

网友:
现在烧CPU的机器太多了!

网友:
以前碰到短路都是捡钱,现在碰到短路的,修复的几率越来越低了,很多CPU坏,烧鸡都烧不出来

网友:
烧鸡还是有风险

网友:
改3v烧鸡试试,我感觉cpu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cpu危险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菜谱坏的多

网友:
小米就那么回事 坏的超级多

网友:
这款本本 我修多最多的就是进水....不过这款机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