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联想gen2无法充电

楼主(2024-02-27):
小白,公司坏了3-4台了,有没有视频维修,看论坛说是QB6通病,自己修简单不,本地电子城巨黑,找了3-4家都非要换主板,告诉他们毛病也不给修

网友:
现在只是不能充电,如果用电池能正常开机,这种问题一般好修。

网友A:
QB6空焊,加焊下基本上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B6空焊,加焊下基本上能解决问题!!

加焊需要什么设备,我看普通电烙铁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焊需要什么设备,我看普通电烙铁不行啊

用热风枪,烙铁不是老司机估计搞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烙铁不是老司机估计搞不来

谢谢,搞台热风枪去试试

网友:
你打开话题的方式不对,我要是遇到一个跟我讲哪哪坏了,然后问修一下多少钱,我直接说工具在那,自己修吧

你找本地能搞芯片级维修的,别找那二道贩子,直接说公司预算,就三百一台,最多三台1000,有大把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