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15V 开机报警

楼主(2024-02-27):
联想P15V 开机报警   刷过BIOS没用  电流0.3

网友:
cpu供电未出  查查cpu供电往前推

网友A:
最后是cpu 一个电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cpu 一个电杆坏了

是那一组供电损坏了,这机器报警牵涉的问题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