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Daphile 让A1286显卡门的 MacBook Pro 当简易数播

楼主(2024-02-27):
喜欢音乐的同事,其MacBook Pro A1286 错过显卡门召回,放在一旁吃灰。鉴于A1286配的声卡CS4206还凑合,就建议他做个简易数播。

因macOS 10.13和Windows都闪屏,无法使用foobar2000等,就想到了效果不错的Daphile

下载了daphile-23.01-x86_64-rt.iso

用rufus-4.4p.exe刻录到U盘,按option键选择从U盘启动安装(当然了不安装也能用)

简单设置一下即可播放音乐了

rufus-4.4p.exe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软件,抽空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软件,抽空试试效果。

可能是Daphile不需要图形加速的原因,没有显卡切换。

另外Daphile启动完后可以远程控制,无显示屏亦可操作。

网友:
谢谢楼主的指导,楼主真细心。

网友:
完整的系统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