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开机掉电,待机3.3v是3.8v

楼主(2024-02-27):
联想G50-80开机掉电
测量待机5v正常(PJ306)
待机3.3v(PJ303)是3.8v,开机后变3.3v正常吗?
有路线性稳压芯片(PU602)3.3转1.5v不正常,芯片发烫,输出1.5v和输入3.3v相同
线性稳压芯片肯定是挂了,待机3.3v开机前3.8v正常吗?大神们求解

网友:
待机3.8V,肯定不正常啊,没见过待机3.8V的。

网友:
找到问题了,PU602稳压芯片击穿损坏,把5v引到了3.3v里面,导至3.3v电压拉高了,拆掉坏芯片3.3v恢复正常,等芯片到货后换上掉电问题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