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52dw颜色问题

楼主(2024-02-27):
请问这是蓝色的套鼓问题吗?

网友A:
有没有查一下屏幕背光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查一下屏幕背光的条件?

哥,这是打印机,看清标题。

网友:
对不起,没看清楚,打扰了。

网友:
换个鼓试试呗,反正鼓便宜

网友B:
但看样子像彩色离合器黏合了

网友:
详细排查发现掉了一个小弹簧,安装回去试机有所改善,无意中发现手动进纸打印正常,多次手动进纸试机正常,从纸仓自动进纸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看样子像彩色离合器黏合了

是这个离合器吗?这个是正常的有没有粘连,齿轮也对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