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PO a92s音量上自动跳

楼主(2024-02-27):
音量线路已排查完,主电源mt6359也更换了,有维修过类似的故障的小伙伴嘛

网友A:
会不会是外屏的问题,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外屏的问题,你试试。

你意思是触摸屏问题?手里没屏代换,但是触摸屏都是正常的。这个还有个问题就是开机后开机键没反应了,不能锁屏

网友:
有的国产屏幕,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