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4 不开机

楼主(2024-02-27):
今天接到以客户送修机器hp Pavilion G4 ,故障现象开机无任何反应,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1,待机电流看着应该正常,拆机检测,待机电流正常但是不开机,还是要测量一下公共点电压以防万一捡个漏呢,电压正常18.9v正常,在测3v 5v 待机电压,上电触发电流跑到0.78-0.88不动,测量3v 5v系统供电,问题出现了3v只有2.3v ,5v只有4.4v盘它,打开图纸 首先插芯片供电引脚16脚电压为18.9v,正常按照系统供电步骤如下图一次测试
最后返现fb反馈引脚分压电阻阻值有点偏小,这个芯片是集成3v 5v 系统供电一块驱动,分压电阻都不正常,可能性不大,其他都正常,不管了更换试试,跟换后故障依旧,陷入沉思中,用手碰触待机芯片突然掉电,是不是待机芯片接触不良,果断用风枪加热补焊,开机测试3v 5v 恢复正常,一般都是到这里结束装机,万万想不到开机灰屏,重新插拔屏故障依旧,但是开关机正常,不会是屏幕出问题了吧,再次拔下屏线看到金手有点氧化用洗板水清晰,主板接口也清晰再次开机终于恢复正常,到此维修结束,希望此次维修经历对大家有所帮助,有时问题很简单但是我们想复杂了,想到就要试试万一成功了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补焊就好了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