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2141 SSD NAND 短路

楼主(2024-02-27):
Macbook Pro A2141 板号 820-01700-A
SSD 的供电芯片和 SSD NAND 短路 ,拆掉芯片和 SSD 阻值正常,换上芯片电压2.5V出来了但还没有装SSD,电流卡在0.1几。

想问一下正常情况下不装 SSD 能正常上电跑马吗,还是要装上SSD才能正常上电跑马。

网友A:
好像是要安装新硬盘的,具体没修到过 记得好像一个视频说过这种情况,具体也不能确定。

网友A:
验证了记得回帖说一下

网友B:
应该可以开机,出文件夹

网友:
肯定要装硬盘啊, 还要刷写T2

网友:
硬盘有问题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开机,出文件夹

你以为是老苹果吗,这种没硬盘电流都上不来

网友:
苹果的硬盘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装好硬盘,刷好T2才能 上电显示,装硬盘不刷T2电流上不去

网友D:
你需要另外一台苹果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要安装新硬盘的,具体没修到过 记得好像一个视频说过这种情况,具体也不能确定。

听君一席话,胜似没讲过

网友:
还要刷固件

网友B:
刷t2,可以了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吸纳功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另外一台苹果电脑

多谢了,还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t2,可以了吗。。。。。

换好芯片和硬盘在用另一台电脑进入恢复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开机,出文件夹

试过了不能上电不装硬盘和装硬盘都是一样,一定要用另一台电脑去恢复才可以开机。

网友:
是的,说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另外一台苹果电脑

谢谢了,还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验证了记得回帖说一下

修好了,跟以前的机器不一样,还真没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好硬盘,刷好T2才能 上电显示,装硬盘不刷T2电流上不去

多谢了,你说的是第一次修这种故障还真是有点难。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
这个芯片现在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