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助:联想昭阳K2450主板的bios芯片是那个?

楼主(2024-02-28):
各位维修大神们:联想昭阳k2450做系统时,开不了机了,也进入不到bios里了,想自己刷bios, 无怪自己学识浅薄,不认得这个主板那个是BIOS,求大神们给指教一下了...
联想昭阳k2450启动后按F1显示
0251:System CMOS Checksumbad-Default configuration used .
Real Time Clock Errlr-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Configuration changed –Restart the system

什么问题,求大神给指点,谢谢!

网友:
英文用翻译软件翻一下为:‘’System CMOS checksumd -使用默认配置。

实时时钟errlr -检查日期和时间设置

配置更改-重新启动系统
这种一般是电池没电导致的时间不准确
手动把时间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更换电池,调整时间,笔记本在使用5年以后(原装电池),可以考虑CMOS电池耗尽,但若是已更换过的电池,使用寿命一般只在2-3年,有这种开机故障提示证明BIOS正常工作,无必要刷机。但若你对此笔记本只作练手,刷着玩也是可以的,刷成砖头再刷回来,增加些感性认识。笔记本工作正常,可以从BIOS里刷机。无必要拆机寻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