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联想Yogapro 16sIRP8 笔记本的刷SN和MTM的方法

楼主(2024-02-28):
弄了一台“资源机”,但没有SN和MTM好像有的东东不能用,比如联想带的那个屏幕校色软件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搜到这两个,但是权限太低了打不开,能不能求帮忙搬运下附件哈

这个工具是老掉牙的东西了,IRP=intel RaptorLake P  13代的产物,现在的都集成到售后工具里面的,锁定账号的,受控

网友C:
在官网下载bios更新,有一些机器在更新bios的时候可以更新序列号和MT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官网下载bios更新,有一些机器在更新bios的时候可以更新序列号和MTM

我刷过BIOS没有回来,用thinkpa的 刷机工具没有能刷进去

网友:
找售后,售后说不支持海外机

网友A:
刷了号x-rite 也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刷过BIOS没有回来,用thinkpa的 刷机工具没有能刷进去

产线归属不同,ThinkPad 是专用工具 ,IdeaPad产线是一套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号x-rite 也不能用

啊,这个你试过吗。。。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线归属不同,ThinkPad 是专用工具 ,IdeaPad产线是一套工具

能不能求一个Ideapad的工具哈~刷上去至少好看一点付费也好的哈~~微信809710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产线归属不同,ThinkPad 是专用工具 ,IdeaPad产线是一套工具

我搜到这两个,但是权限太低了打不开,能不能求帮忙搬运下附件哈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8728-1-1.html 或者求谁帮忙下一下这个里面的附件哈,不清楚是不是管用

网友:
可以付费收购一下对应的写SN的软件吗

网友:
一天一定,付费求提供一个刷sn的工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8728-1-1.html 或者求谁帮忙下一下这个里面的附件哈,不清楚是不是管 ...

没用,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是老掉牙的东西了,IRP=intel RaptorLake P  13代的产物,现在的都集成到售后工具里面的,锁定账 ...

好吧,写写啦,看起来是无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是老掉牙的东西了,IRP=intel RaptorLake P  13代的产物,现在的都集成到售后工具里面的,锁定账 ...

感觉是无解了。。。其实主要还是一个心理问题了~~
我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机的时候掉电,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问了其他朋友的也都有类似的问题,我的严重点,关机一小时掉7%-10%,求问下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哈,有没有必要解决,我这个机器外表看着比较新,拆开来看了下应该是没动过的,他本身硅脂都没涂好,散热不行我换个想变片反而好了很多。这个问题我现在BIOS里手动进入维修断电模式可以解决,但每次开机要插电激活,求问下有没有必要修理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无解了。。。其实主要还是一个心理问题了~~
我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机的时候掉电,试了各 ...

USB口关机充电的功能开着了吧, BIOS下dis掉或者系统电脑管或lenovo vantange关闭就行。至于刷号找当地服务站搞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口关机充电的功能开着了吧, BIOS下dis掉或者系统电脑管或lenovo vantange关闭就行。至于刷号找当地服 ...

那个关掉了还是掉。。。我查了好像很多人国行的也掉电的,不过跟我一样掉的这么猛的不多,但一小时掉个2%左右的还是很多的,不清楚什么原因~刷号的话当地服务站不给刷哈~说公司会记录操作的,是违规的。。。毕竟是工程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无解了。。。其实主要还是一个心理问题了~~
我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机的时候掉电,试了各 ...

BIOS里面有USB口一直供电/关闭 的 选项。我另一台2019小新13 pro关了效果有一点点。

网友D:
请问楼主BIOS 和 EC版本号多少?硬件配置?能否发一下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关掉了还是掉。。。我查了好像很多人国行的也掉电的,不过跟我一样掉的这么猛的不多,但一小时掉个2% ...

打开方式不对,该递烟的递烟,能送饮料的送饮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关掉了还是掉。。。我查了好像很多人国行的也掉电的,不过跟我一样掉的这么猛的不多,但一小时掉个2% ...

脑袋顶上就都是摄像头,谁知道你是不是来暗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方式不对,该递烟的递烟,能送饮料的送饮料

嗯嗯,我周末再换一个售后去问问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里面有USB口一直供电/关闭 的 选项。我另一台2019小新13 pro关了效果有一点点。

我的已经关掉了,但还是会掉电了,感觉关不关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的关系。。。我的属于掉电特别厉害的,主要是目前可以直接断电,就不管他了,怕修出更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BIOS 和 EC版本号多少?硬件配置?能否发一下截图?

BIOS Version: KVCN37WW,   EC Version: KVEC37WW 我自己刷到最新的,回退过版本好像也还是掉电
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