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求助

楼主(2024-02-28):
我联想E52-80,开机后要求输入Password才能进入,拔掉硬盘,内存,纽扣电池(正负极短接放电)都不行,请问有没有高手可以指教一下,本论坛有一个发Bios的,可是我不会刷,有偿请教。普通的电脑维护我会,拆机也会,安装系统之类都没问题。但是没有刷过Bios。第七代智能英特尔酷睿i5-7200U
集成显卡 Intel HD Graphics 620
独立显卡 AMD Radeon 530

网友A:
刷BIOS的工具都要你大几百了,不如找个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的工具都要你大几百了,不如找个店看看

能够教一下,如何刷,

网友:
先去买个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