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 DAH98DMB8B0 进水掉件,如图,有哪位坛友正在修的,请帮忙测下!

楼主(2024-02-28):
华为,板号AH98DMB8B0,进水掉件腐蚀,有哪位在修的能否帮忙测下那排电阻分别是多大的,不胜感激!

网友:
没有哪位坛友正在修这机器吗?

网友:
从上到下,阻值分别为16.8Ω 16.8Ω 151Ω 51Ω 1.8Ω 1.8Ω 16.8Ω 16.8Ω 10KΩ

网友:
1号电阻是10KΩ 2号电阻是33K-25K,这些电阻均为在线测量,其他电阻交换表笔阻值相同,只有2号电阻交换表笔后,33K变为了25K,仅供参考,希望能帮上老铁的忙

网友(2024-05-18):
你好。 你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