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本fx506L电流开机触发到1A就掉电。

楼主(2024-02-28):
有没有思路,i7 10代的U   独立显卡和PCH,3V5V待机正常,能出来,掉电瞬间测VCORE 0.9   VCCSA 1.0    VCCIO 0.96   内存1.2VSUS  2.5VPP    GPU1.8V,显卡NVVDD  0.798,显存1.2都能出来。
PCH  1.06,但就是掉电,键盘灯亮下就灭了。

网友:
可以断开CPU显卡供电开启信号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查CPU供电有惊喜

网友A:
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你查查看是不是?

网友:
vcore电压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你查查看是不是?

VCC VCORE电压已经出来了,三个电感都正常。

网友A:
测量一下CPU核心供电芯片的PG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CPU核心供电芯片的PG有没有?

有的,3.3v正常   vr ready
无线网卡PCIE ,平台总复位都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3.3v正常   vr ready
无线网卡PCIE ,平台总复位都出来了。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

BIOS PIN1 2 5 6都有波形,我认为BIOS没问题,所以没刷。

网友:
你的电脑主板,触发掉电,建议上传一个电流表的视频,再上传BIOS的1256pin的波形,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换EC

网友:
先易后难  刷个BIOS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