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4寸有条纹怎么修?

楼主(2024-02-28):
求助,用着出竖条纹了,大神们有没有办法修啊,是屏幕坏了吗?
测量VGL有-12V,VGH有29V左右
负电压好像有点高

网友:
屏坏了感觉像是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我基本上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测试,排除法判断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2024-04-05):
不用看了 屏坏了

网友:
屏,判死刑了

网友:
屏坏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
屏坏了还修

网友:
一般修到屏就结束,这个一看是就屏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