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450刷bios,那个芯片是?跪谢

楼主(2024-02-28):
求助:联想昭阳k2450刷bios,那个芯片是?跪谢

网友A:
应该是这个,看下上面的丝印型号,常用的BIOS也就那几个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看下上面的丝印型号,常用的BIOS也就那几个品牌的

谢谢,已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