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A r2.0主板bios电池一装上就没电,求助

楼主(2024-02-28):
大家好,我有块华硕b85-a主板,插电可以保存bios设置,拔电源就无法保存,经检查是电池一上去就没电(电压下降很快 有漏电),检测了rtc电路,1k欧电阻正常,电池座无短路,双二极管正常。3v电池装上后电压马上降到2.82V 1K电阻输出端1.02v 双二极管输出0.82V 怀疑有漏电 。根据点位图找到一个0.1Uf的RTC电容 热风枪吹下来 发现没有短路。 通电待机状态双二极管输出端就稳定在3.39V 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导致漏电 检查思路应该如何推进 谢谢!

网友A:
鑫智造有点位图,参考点位图先排除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鑫智造有点位图,参考点位图先排除电容问题

哇太感谢了!

网友:
点位图送上

Asus B85-A R2.0_1.03.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