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首发!!Think一体机主板 IH470SW/V1.0 19435-1 BIOS

楼主(2024-03-08):
ThinkCentre M830z 一体机,三短一长报警不亮机。网上买的bios,刷过还是故障依旧,应该不是bios问题,把bios文件发出来大家帮忙验证。

网友:
和 你一样的问题 3长1短报警。你有没有解决了。

网友:
coms电池放电,机器保修内有通报

网友A:
我的机器原故障是有时正常进系统,有时 反复掉电重启。 刷16M的能显示,显示慢,bios报错掉电。 刷8M的直接就是反复掉电重启。其他人参考下吧。  我怀疑是8m的出问题,准备找人合成一个 试试看

网友(2024-06-15):
原来反复重启,从同一型号机子读取bios保存刷故障机后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原故障是有时正常进系统,有时 反复掉电重启。 刷16M的能显示,显示慢,bios报错掉电。 刷8M的直接 ...

机器整好没,

网友:
你好,附件下载不了,能加QQ吗

网友:
亲测可用  刷了不亮的应该是其他问题了 单刷16m能亮 但是报错掉电 两个一起刷正常 亮机快

网友B:
已确定bios是好的,开机速度快

网友(2024-12-08):
ec程序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确定bios是好的,开机速度快

这个刷上 会序列号报错不 有没机器序列号的

网友(2025-03-29):
BIOS是好的,亮机很快没什么报错
我原来故障是两声报警,刷了就好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