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光D9ZFW与三星K4AAG165WA-BCWE通用

楼主(2024-02-28):
经验证,镁光D9ZFW与三星K4AAG165WA-BCWE通用,可以在同一主板同时使用。
验证机型:小新-15ARE 2020
这款机子用的两款内存,三星的K4AAG165WA-BCW和镁光的D9ZFW都有用,所以拆东墙补西墙。
我原机是花屏,时亮时不亮,最后CPU 搞定。途中内存颗粒爆珠,颗粒是三星的!这颗粒去胶烙铁温度一定要低,我的温度控制在400,直接颗粒掉点,连着报废了5颗,虽是拆机,但还是心疼,毕竟也小200RMB。最后总结了个去胶温度不要超过300,温度高了颗粒容易掉点。来个图,证明我不是凭空捏造,换的是中间2颗颗粒,明显的比三星颗粒小

网友:
师兄,分享的维修建议太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主高手! 话说这款机器CPU确实是容易虚的

网友:
主要还是这机器散热设计有问题,我试过要等CPU是很烫很烫的温度了风扇才开始转起来

网友(2026-03-02):
感谢分享,验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