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首发DELL G3 3590 诊断灯3黄5白报错(连续遇到两台)

楼主(2024-02-28):
机器型号 :DELL G3 3590 (连续遇到两台,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待大家验证)
版号:18825-1
故障:诊断灯3黄5白报错 屏不显示

接电电流直接到0.23A左右,偶尔可以触发到1.3A但是不亮屏,先刷了bios,刷完故障依旧。
在官网查了诊断灯代码

解释是:电源滑轨故障,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测量主板各个电感,发现内存1.2v的电感,测出来是2.5v,这里电压不对劲!
观察主板内存供电附近,发现有电阻腐蚀,在供电芯片的附近,
原理图标注的的芯片名称:G5388K11U 实际丝印是APW8861 内存供电芯片:

腐蚀的电阻是芯片的第7脚 TON,在料板拆了一个同位置的510k(PR5108)的电阻装上,故障依旧。

怀疑是芯片本身坏了,更换主芯片APW8861,更换完,内存1.2v电感供电正常了,
电流也不一样了,感觉电流跳变的可以亮机了
装起来,接电发现电流过内存后,电流死在1.3a附近,原先诊断灯报3黄5白,变成了2黄5白

参考官方的解释,应该是内存问题,以为是之前内存供电异常导致的内存条损坏,更换了内存还是一样。
是不是我刷的bios有问题,重新刷回原机器备份的bios,故障依旧。。。
换了好多内存确定不是内存本身的导致的了,这个机器好像有内存槽虚焊的问题,观察内存槽也没发现问题
开始测量内存的供电,刚好有内存测试的工具

VDD 1.2V
VPP 2.5V
VTT 0V 参考电压0.6v
VDDSPD 3.3V
VREFCA 0.6V

查看原理图发现vtt是芯片APW8861 29脚输出的,拆掉芯片测量脚位,阻值也正常,难道芯片是坏的?

找了很久又找到一个芯片,换上去,测量vtt 已经可以输出0.6v了,故障解决!

附上dell的诊断灯参考:(维修时可以参考一下下有个大概方向
电源LED
问题描述
建议的解决方案
琥珀色
白色
CPU 故障
  • 运行 Intel CPU 诊断工具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技术支持联系,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系统主板:BIOS、ROM 故障
  • 将 BIOS 刷新到最新版本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未检测到内存/RAM
  • 确认已安装内存
  • 对内存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内存/RAM故障
  • 重新拔插内存
  • 对内存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安装的内存无效
  • 重新拔插内存
  • 对内存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系统主板、芯片组错误
  • 将 BIOS 刷新到最新版本
  •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液晶屏故障
  • 将 BIOS 刷新到最新版本
  •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CMOS 电池故障
  • 对 CMOS 电池进行故障处理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PCI 或显卡/芯片故障
  •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BIOS 恢复 1
  • 找不到恢复映像
  •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BIOS 恢复 2
  • 恢复映像找到但无效
  •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电源滑轨故障
  • EC 进入电源顺序故障状态
  •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SBIOS 闪存损坏
  • SBIOS 检测到闪存损坏
  •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ME 错误
  • 等待 ME 答复 HECI 消息时超时
  •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网友:
这个芯片在联想上也遇见过,风枪加热正常显示,过一会就开不了机了,内存供电变成0.6v

网友:
同时坏两个内存供电芯片够折腾人啊

网友(2024-05-17):
谢谢分享经验,文末的诊断灯参考很有用!

网友:
诊断灯参考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芯片有LDO输出,也有BUCK输出

网友(2024-12-21):
感谢分享诊断灯

网友(2025-01-21):
正在维修一台OptiPlex 7090 Micro,故障现象也是电源灯3黄5白,没电路图,都不知道该怎么维修,看到楼主的帖子,量了下内存的电压,内存1.2V的电压正常,但0.6V的VTT电压却是0V,量测VTT脚对地没有短路,基本上也可以判定内存电源PWM IC的问题了,IC型号是APW8869A,已经购买IC,待IC更换后看是否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