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联想台式机CPU风扇高速运转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4-02-29):
联想扬天T4900D(主板IB250MH)。
开机接通电源时正常,过自检后风扇高速转,进入系统后仍然高速转,把硬盘摘掉也是高速转。
使用AIDA64查看,CPU温度在30度左右,风扇转速4400左右。
BIOS没发现风扇控速选项。

请教大神们,有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该如何解决?
或者有没有刷新BIOS解决的办法?
感谢!

网友:
同问,坐等大双4指点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A:
因为你机子bios没有风扇控速,所以cpu风扇高速运转。如果嫌吵的话,可以换个静音的散热器,或者换风扇,再或者买个减速线,价格最便宜的是风扇减速线。

网友:
换了,换了个四针风扇,问题同样

网友B:
温控电路,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机子bios没有风扇控速,所以cpu风扇高速运转。如果嫌吵的话,可以换个静音的散热器,或者换风扇,再 ...

好的,我试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电路,查查。。。。。

多谢!但是我不专业啊,虽然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10多年不接触了。

网友:
查一下风扇绿色那个信号线

网友:
试一下开机键可能坏了。有独立显卡试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再或者拔掉所有usb设备开机试下。

网友(2024-05-21):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花了一点时间找到原因了,很简单看图吧

温控线接好就OK了,帮忙置顶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