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3400不显示 左侧指示灯闪2黄7白 屏故障 附带BIOS备份的la-k033p独显

楼主(2024-02-29):
先说一下这个型号和10年产的成就系列是同一个型号,但我修的这个是20年产的。是同名不同配置。刚开始看了下电流似乎能开机,于是外接HDMI端口发现有显示。我查了一下近代DELL不再用喇叭提示音报故障,而使用充电口的指示灯来表示。2黄7白是显示屏故障。我看了看屏幕外观良好,心想要不是BIOS故障要不就是屏线接触不良。刷了BIOS故障依旧,于是拆屏用酒精刷了屏线插头但故障依旧。在阳光下仔细观察屏表面发现隐约有裂缝,于是换了屏幕就好了。但奇怪的是玻璃裂缝怎么能导致检测不到内屏?如果检测到了为什么背光不亮?按照eDP屏幕的自检流程先是有LCDVDD后有HPD插入检测,再后有AUX总线传输屏参数后才输出图像以及背光开启信号。这个我自认为明显是没检测到内屏。按以往的经验是哪怕只有连接一块屏电路板玻璃全撕掉不要也可以检测的到。实在颠覆我认知。附带备份BIOS是原机的,可以亮机的完全正常的。

网友:
新款的都这样了,,,屏破了,,,灯都不会亮

网友:
太难修了,要是我就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