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F3-E 15 无复位

楼主(2024-02-29):
这两天有空修几块板子。有两块七彩虹CF-AF3-E状15 。 这是其中一块。
板子开机不亮,因无PCI口,插不了检测卡。
测得各大供电正常,在PCIE插槽中测复位脚无电压。判断此板不开机原在为无复位。
论坛上找,这板没图纸。只能自己用表扫点。
扫得PCIE复位来自桥只经过一个电阻电阻两端电压为0。(此信号扫不到其他连接的点)。
说明桥是得到了前面的信号才发出复位的。
参考其他的板,应该是xx_pwrok
我想这个信号有可能来自电源的POWRGD信号。
直接扫POWRGD,发现它连接到PCIE x16上上面的一个很多脚的元件下面的三个二极管中的一个
再测它们旁边的两个三极管,发现期中一个输入1.4,输出2.7。明显不正常。
人为拉低输出,发现复位有了。证明是它的问题。
料板上拆一个来换上。复位有了。
快乐不过三秒,过一会再测又没有了。换上去的三极管电压得前面一样(输入高输出也为高).
最后一发狠,采用直接的方法。
此板修好。有图为证。

详细修复图示,高手可能不用看的。我没分了,给我点分。
七彩虹CF-AF3-E 15

网友:
瞎猫碰见死耗子。此板多为不出CPU供电

网友:
别人下载详细图,你是得不到下载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