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9ASA8 RT9214 W83 323G 维修经验之一

楼主(2024-02-29):
一块板子上内存电压只有0.4v。上下MOS管正常。内存供电芯片是W83 323G。
网站上没资料。
但大佬们说这个和UP6109ASA8 RT9214是可以互换的。
跟RT8120的电路也是一样的。这个用得多。
只是有一点不同。
W83 323G的5脚-1脚之间有一个二极管,7脚有个ROCSET电阻。
其它的可能没有。我看板子上确实有这两个。
只有料板上找到一个up6109。
从rt9214图纸上推测他们应该是一样的。

拆下来换上
内存电压出来了,1.6v。
但是不稳定,过了一会又没有了。看来还有其他问题。
测它的五脚供电,没有。
测五脚连接的电阻R1。一端0V,一端有12V。
看来这个电阻因为长期负荷,已经挂了。以后内存无供电,先测测它。
估计W83是好的。于是拆下UP6109,换回W83。R1电阻换掉。
装机,测试。内存供电正常,亮机。

网友:
这是一个老芯片了吧

网友A:
华硕H61主板上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H61主板上用的吗?

g41 h61上都有

网友B:
电阻坏了是阻值变大了吗?

网友:
电源芯片内部运放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坏了是阻值变大了吗?

变大而且不稳定甚至断开。当然也有阻值变小的情况。

网友:
跟RT8120的电路也是一样的。这个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