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7不开机

楼主(2024-02-29):
顾客拿来一个老主板技嘉GA-H67-USB3-B3,说是不开机,需要机器里面的程序,必须得修。、
拿过来测各大电感都不短路,果断上电,上电CPU风扇转一会就停,然后按开机键没反应。量待机电压5V \3.3V均正常,然后量开关排针电压,发现电压偏低,0.7v
然后查论坛找到相应图纸,发现PW+经过R442直接连接到IO 106脚,在IO的106脚有个上拉电阻,上拉电压3.3V,其中5V上拉电阻没装,ESD17\Q73接在电路中,其中电阻R442电阻值正常33欧,3.3v上拉电阻阻值正常,Q73正常,果断拆下ESD17,发现阻值异常。不安装该期间,上电,量PW+电压3.41V,开机,熟悉的技嘉画面回来了

网友:
ESD17 在 F_Panel 右边,找半天,拆前也要拍一张照片,最好圈一下。
不安装该期间 -> 不安装该器件

网友:
静电击穿了。

网友:
好东西呀,图纸很详细

网友:
图纸很详细

网友:
防静电钳位电路。静电把接地的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这玩意还有会坏的

网友:
这东西usb上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