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板载内存4g升8g。电

楼主(2024-02-29):
求助 笔记本板载内存 4g 升8g。电阻是按这个图改吗? 比如三星颗粒的  0表示不需要安装 、1表示安装 改过的麻烦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0不是不安装,0的意思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A:
是不是更换颗粒就行了?还是需要更改bios?

网友:
更换颗粒改配置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更换颗粒就行了?还是需要更改bios?

改电阻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