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24-02-29):
这是充电芯片不能识别充电器吗,还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A:
没识别出电源适配器功率,可能不充电或降频,换个130W以上原厂适配器或检查主板PS-IN

网友:
适配器功率对啊

网友B:
那你查下中间针的电压值,

网友:
DELL的电脑不是原装电源适配器,容易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戴尔必须要用原装的

网友:
换个原厂充电器,排除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查下中间针的电压值,

正常中间针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中间针的电压是多少?

正常电压是3.3v

网友:
用的是不是原装充电器,不是的话提示这个正常,是的话查一下适配器功率识别电路

网友:
换原装的看下。。

网友D:
估计是适配器的原因

网友:
改BIOS,取消报警。应该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适配器的原因

中间psid有3.3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识别出电源适配器功率,可能不充电或降频,换个130W以上原厂适配器或检查主板PS-IN

是这psid吗?有3.3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