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BGA返修台,求各位大佬推荐!

楼主(2024-02-29):
小弟想搞一台BGA,之前用过卓茂的R590,太老了温度不准。主要是干游戏本,最近联想黑胶虚焊很多,老机器有点力不从心了。
因为只用过这一台老机器,所以对别的BGA都没有实际感受。

各位老哥都在用什么BGA呀,用的咋样。有没有推荐的BGA?
优先考虑二手,感觉这东西不是那么爱坏。但我看闲鱼上很多都仅限自提。可能是太重了不方便走快递吧。还有就是买二手BGA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预算尽量能便宜点,没办法手头紧。二手的3-5K,新的1W以下的。

最后放几个女神镇一下楼

网友:
快克7610  卓茂5860

网友A:
第一次听到快客7610,这俩型号您用过吗?实际使用咋样呀。
感觉快克7610外形很怪啊,跟其他的BGA都不一样。

网友B:
卓茂5860 卓茂5830 效时3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卓茂5860 卓茂5830 效时360

我看某宝上有一些比如雷科,价钱只要5860的一半,看外观也是三温区,然后造型也差不多。那种的怎么样?

网友:
卓茂5860 卓茂5830 效时360比雷科的质量好一些,就是有一点花钱多!

网友:
还得买烤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到快客7610,这俩型号您用过吗?实际使用咋样呀。
感觉快克7610外形很怪啊,跟其他的BGA都不一样。

快克的bga,不会有人买,这款是红外加热的,还声称闭环控制,红外加热温度不好控制,为啥国内不采用,都是有原因的。

网友:
你是懂引流的

网友D:
活多的话还是搞个新的

网友A:
还得请大佬解释一下哈,烤箱的作用是啥?是预热用的吗?以前都是拆坏芯片的时候把要换的芯片放旁边一起烤。真没用过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活多的话还是搞个新的

预算不太多哈哈,不过小黄鱼上的5860很少啊,蹲了几天都没人上传,只有几个残花败柳一直挂着,每次搜它都在。实在不忍心下手

网友:
那必须滴,下次放几张启蒙老师的

网友:
为你女神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请大佬解释一下哈,烤箱的作用是啥?是预热用的吗?以前都是拆坏芯片的时候把要换的芯片放旁边一起烤。真没用过烤箱

烘烤芯片与纤维板内部的水份

网友:
这图片不如直接打开小红书,各种女菩萨,各种高清骆驼趾瑜伽裤随便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克的bga,不会有人买,这款是红外加热的,还声称闭环控制,红外加热温度不好控制,为啥国内不采用,都是有原因的。

我用ersa550也是红外加热,还可以,快克感觉是仿ersa550的应该差不到那去吧。

网友:
现在买BGA返修台要 问清楚,比如以前的5860 型号是用的PLC 控制,后来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改单片机板了,外观都是触摸屏控制,结果现在比以前卖的还贵,我一直用 土炮.其实 好多以前商品台子的专利保护器已经过了,有条件仿制一台自己用也合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克的bga,不会有人买,这款是红外加热的,还声称闭环控制,红外加热温度不好控制,为啥国内不采用,都是有原因的。

红外加热的没风嘴,整体加热,碰上低温锡加黑胶根本打不了。优点是加热范围大主板不易变形

网友E:
虽不是卓茂的,不过这价格也没啥可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不是卓茂的,不过这价格也没啥可挑的

我说怎么我在小黄鱼没看到这个人,他挂了个“BGM 返修台”,太6了

网友:
我的360C出    4500

网友:
185--6957-9623

网友F:
我也打算买返修台,看老厮用的是5860, 全新现在要8K,有点下不去手

网友:
看到旁边那个KS818就知道用的是黑马的治具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打算买返修台,看老厮用的是5860, 全新现在要8K,有点下不去手

8k哪里看的?tb全是1.7w+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8k哪里看的?tb全是1.7w+的

ZM-R5860啊  8800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F:
ZM-R5860啊  8800淘宝

多谢!找到了,筛选价格才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