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15V

楼主(2024-02-29):
开机报警。。。。拆机以为是BIOS问题,刷后一样。测了半天竟然是CPU附件一个L2电杆烧断  补上OK

网友:
报警几声,长音还是短音,能不能介绍一下,让师弟我也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L2在哪里!怎么找不到!

网友A:
我的板号是NM-C641 , L2 在桥后面,但肯定不是他的问题,楼主或许有写错,或者板号不一样,L2,原本没有装的, 开机音乐报警,无cpu供电,不知楼主不是这种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号是NM-C641 , L2 在桥后面,但肯定不是他的问题,楼主或许有写错,或者板号不一样,L2,原本 ...

对的。开机0.3。音乐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