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390 AORUS不触发成功修复

楼主(2024-02-29):
经常看到大师分享的维修笔记录捡死鱼,今天小弟也发一个,给大家提供一些修到同类故障的一点思路。
主板到手故障为不触发,刷过BIOS。
也没啥思路,东戳戳西戳戳先找找有没有短路的
折腾半天没看到有什么异常,主板丢一边找图纸,没断电源;
过了一会主板自动上电了,也不知道是磁场感应还是老天保佑,突然就好了,接上屏幕也能点亮,捡钱
就这么简单得吗,肯定得再测试一下的
果然白高兴一场,运气这玩意靠不住啊,重新上电又不能触发了
还好能找到图纸,慢慢研究,反正触发就是IO和PCH的事情,就它两看谁出的幺蛾子
测试EC待机正常,桥有点难搞,RSMRST正常就当桥的待机正常吧,不怕大伙笑话,咱也就是个勉强从业水平
待机都正常,从触发信号着手,PWRBTN,开关到EC有跳变,给EC的没问题,EC给桥的也有跳变;问题出现了,桥不给SLP_S3,S4
到这里心多少有点凉了,正如上面说的,勉强从业水平没工具没技术的,就算确定桥坏了也干不了桥啊

板子先放一边吧,有点头疼反正也修不好,歇一会....

板子是放下了,心里还是放不下,一直在想着会不会是其它问题
想到前面放着的时候自动开机了,伏笔了哈
不行,还得再试试
换个思路,不出SLP_S3那就从S3这里开始

测试S3对地值有500+没有短路,继续
S3信号连接桥和EC之间直连以外,就这两处打过野,仔细研究下
正常S3出来导通TCQ2和TCAQ9,然后截至TCQ1和TCA10,保证321_CUR和3220_CUR为高,基本就是这样先不管
插电源测试,触发S3还是为低电平,莫非真是桥坏了?
再用电阻挡测试,不对劲,万用表开滴了,S3对地只有十几欧姆了
上电短路,不上电正常,二级转换问题?
前面的321_CUR和3220_CUR去向;

给到两个TYPE-C芯片,怀疑对象出现了,直接干
先简后繁,先不管TYPE_C芯片,干MOS管CQ1

运气还是在的干了一个,没啥意外成功触发点亮,后续测试也都正常,台式机用啥TYPE-C,完活!

图纸无点位

网友:
不错,写得可以,再继续努力吧,一次的成功,就会有百次的成功。。我也是新手,学习进步。。。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A:
怎魔拉低slp_s3的???

网友:
故事还没结束,高兴早了,隔天早上过来再开机又不能触发了,直接说下结果找到问题根源修复成功

网友B:
有关注的兄弟可以看下图纸,S3去给到DDRVTT_BOOT脚MAU1芯片,芯片不良,更换后续稳定;好像不能删贴,怕误导大家特此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魔拉低slp_s3的???

我也在想这个事,除非那2个mos管gs级短路还差不多,但对地阻值不是0只是小,应该是芯片有短路。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太给力了,感谢分享,已经收藏

网友(2024-04-18):
引用 网友B:
有关注的兄弟可以看下图纸,S3去给到DDRVTT_BOOT脚MAU1芯片,芯片不良,更换后续稳定;好像不能删贴,怕误 ...

这个靠谱,上面type-c那个有点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