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电视时好时坏

楼主(2024-02-29):
创维43寸。自己家的。时好时坏。大多数开机是好的,有时候开机左面黑。拆开测刚好是黑,有一组37v其他50,这个三组。后来在通电测三组都是46v左右显示正常,电容没鼓包的。谁知道啥情况?感觉不是灯条问题

网友:
灯条坏了,换就好

网友:
时好时坏啊,

网友A:
灯条的供电有问题?右下角是六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的供电有问题?右下角是六个三极管?

不知道啊现在,时好时坏,调换了下线,看两天了看看

网友B:
我家的创维47寸的,经常闪花 黑屏,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创维47寸的,经常闪花 黑屏,没找到原因

应该是供电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创维47寸的,经常闪花 黑屏,没找到原因

拆看电容,黑了看屏有图不,没图看待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