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Z77P-D3-R1.1 罕见的LM324造成的全板无电和重启3次掉电,供电时序

楼主(2024-03-01):
技某这板很奇怪,一开始经常开启不了,有时半路死机。有两块都是差不多的故障。这是其中一块。原本偶尔能开机。放了几天。今天拿出来决心修好它。发现开不了了。触发后不跑码。自动重启三次。然后保护。不能触发。
但短接CMOS clear针,又可以重启以上步骤。
触发瞬间测各供电:
ddr: 1.6v
pch1_05: 0v
vcore: 0v
cpu_vtt: 0v
vccas: 0v
强制通电,也一样
一开始按怀疑是不是IO的电压检测保护问题。 测VIN0-5的3.3-5-12这3路都是2v正常,VCORE这路1V但是待机时就有应该不算有问题因为正常也是1点几伏。DDR1.5这路是1.5v正常。
看来问题不在这。
只得重新研究供电时序。

开机后S3信号开启Q70。然后Q70输出低,开启后面一系列供电(输出高电平)。

研究发现其他各路都与相关电路组成与非门。就是这里和那里的同时为高电平才能开启相关功能。
只有这个VCC_1_05_不是,他是单独开启

Q41输出高电平后,输入LM324的5脚正向比较端。5>6在7脚应该开启后面两个MOS管,把1.5v电压转换成1.05v桥供电。
触发时
测得Q41输入低电平后输出只有0.4v-0.6v电压。而测得LM324的6脚有0.5v电压7脚无输出。所以1.05V电压无。
是不是Q41坏掉了?
于是拆下Q41,触发后i测得5脚有1.2v左右,7脚输出时有时无1.05输出只有0.5v-0.6v,还飘忽不定。时有时无
整板仍是重启三次然后保护。
头大。
怀疑是不是5脚的上拉下拉电阻变异造成电压不稳?是不是下拉变小了拉低了电压?
把上下拉电阻对调,结果还是那样。
这个板子折腾了一下午。又是找图纸又是查案例查通病。
前面有个人把Q70换了就出电压了。我把Q70输出强制拉低,结果也是一样。因为触发瞬间。Q70有低电平输出,判断它没坏。不动它。

会不是会是vcc1_05这前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2.5V上拉电压直接接到5脚,也是一样。

再重头分析Q70开启的这几路电压。开机s3过来之后,各路开启都分析过。只有这个VCC_1_05是单独开启其他都不是,看图纸分析,其他几路向上追,就它第一个。肯定是它的问题。
痛定思痛。就剩这个LM324了。不会是它坏吧?这东西可没见坏过。一个也没有。难道真是它坏?
没办法,死马当成活马依了。
从料板上拆一个下来。换上。冷却。插线。开机。
重启几次后,亮了........
测各电压,都出来了。
原来LM324这玩意儿也会坏。。。罕见

装回Q41,此板修复

下面是我重画的ga-z77主要供电时序图,非常简单明了.

网友:
这个可以研究下。正好有片也是不定时掉电,但不重启

网友:
324 358坏的多了,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帖子非常有学习意义,很受启发。

网友:
哈哈,受教了,论坛混多了感觉慢慢懂的也多了……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在我手上起码坏了不下5个运放,我只要发现运放输出电压不正常,立马就换,不纠结

网友:
运放确实还是坏的多

网友:
思路清晰,按电路图一步一步分析,学习了

网友A:
需要更换的芯片从哪儿购买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换的芯片从哪儿购买

网购都有卖,非常通通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