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缺了两组供电怎么办 ?

楼主(2024-03-01):
跑 鲁大师 黑屏

网友A:
补上啊...这哪需要犹豫...只要不是出厂简化了...就得补

网友B:
一组分接两组,不冒烟就是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上啊...这哪需要犹豫...只要不是出厂简化了...就得补

看图   底下都掉了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   底下都掉了焊盘

找图纸看线路,下层先飞线完成补绿油,厚盖两层吧,上面做焊盘然后飞线绿油粘好再刮开焊盘补件,补了件也建议挂粘个散热之类的,费劲是一定得费劲了,但若搞定,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组分接两组,不冒烟就是好了

哈哈...就算点亮不冒烟,,基本跑起来也就火花带闪电啦

网友:
pcb黑了,需要打磨

网友:
小飞机降频3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