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 V PLUS 1.01通电掉电

楼主(2024-03-01):
如题
华硕B85M V PLUS 1.01通电掉电

通电后1秒掉电,可重复按开机。

测量到S_PWROK 信号电压为0 然后看IO的12v  5v O_VCORE_IN 检测电压 为 12v 5v检测电压为1V正常

O_VCORE_IN的检测电压为0   以为是找个电压问题 往前查了 通电没有VCORE 没电。测量了ASP1252MNTXG管理芯片 没有开启电压。

测了了开启的三极管 被拉低,修好了后呢·这个 O_VCORE_IN检测电压为0.85V 正常。

但是IONCT5535D的 S_PWROK 电压也是为0 这个好像是IO各路电压信号正常  就会有个3.3V 但是他就是没有出来。手上没有这个IO换  是不是这个IO坏了?

网友:
打一下io s pwrok引脚的对地值,短的话把引脚翘起来看看有没有发出3.3,可能被别的地方 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