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7 不开机 求助分析

楼主(2024-03-01):
公司同事的IPAD7 不开机 ,求大神们分析下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有鑫智造 可以看

网友:
上电440ma再看哪里发热啊

网友:
上电未开机前 电感不发烫 触发开机后 440MA 电感发热

网友:
有大神能告知下L8170 是哪路供电吗

网友:
这个A10很容易虚焊,一般直接撸U

网友:
这款平板原厂没有在屏蔽罩下面加散热硅脂或者导热贴

网友:
哪位大神有IPAD 7的原理图

网友:
开机定电流400???屏亮不亮?刷机报错几?

网友:
开机电流定440ma  屏幕不良  且 不联机  断开电池夹稳压电源 不开机的情况下 L8170不发热  USB直接充电 L8170 发热 有没有可能 USB充电IC 坏

网友:
CPU虚焊电流

网友:
万用表测量是否短路呢 短路的话烧鸡就可以了

网友(2024-04-22):
有大神看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