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032P LA-K034P 阻值电压图

楼主(2024-03-01):
LA-K032P是从论坛上下的
LA-K034P是实物测量 两个主板外观布局一样。可以相互参照
还有这个机器的电池不插到主板上 量不到电压

网友A(2024-08-09):
I5的CPU周围电阻能拍个高清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5的CPU周围电阻能拍个高清图吗

不装散热器

网友(2024-10-14):
这个ec带程序吗

网友:
应该不带,两个BIOS芯片,一个128M一个64M,一个是EC一个是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