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H5K0-D02,触

楼主(2024-03-01):
6-71-NH5K0-D02,触发电流0.2安左右,通过时序分析测量,最后是没有CPU供电,测量CPU供电芯片28脚电压1.7伏,显卡供电的芯片是一样的,但是他的28角是1.2伏,通过电阻分压测量计算出来,正确电压是1.2伏,我把显卡的那个两兆的电阻拆到了CPU这边来了,在给显卡改装了二个电阻上去,因为这个电阻不太好找。显卡对地阻值是0.3是正常的。显卡那个两兆的电阻拆了之后,开机电流是0.06安,待机电流是0.013。

网友A:
后面是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是修好了吗?

电阻坏了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