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24-03-01):
此电脑原本是充电芯片坏 无待机 ,充电mos管都烧了 都换了以后19v正常 ,待机偏高 ,检查是cpu坏了 11代的u ,换了以后待机0.03,不触发 ,想问下11代的u 换了以后不刷bios会导致不触发吗 ,,是否ec也坏了,这个eC是IT5571VG-128,带有程序的吗

网友A:
兰德里的折磨啊

网友:
刷BIOS吧,EC程序外挂的

网友:
机器好了 换了EC正常亮机

网友B:
老板,买的EC是全新的还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兰德里的折磨啊

在那个区玩,一起呀 我是小提莫

网友(2024-05-02):
楼主是买的带程序还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买的EC是全新的还是带程序的

同问,遇到一台,买了个带程序,买到坏的上机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