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F5-572 series 公共端短路不开机

楼主(2024-03-01):
经过检测公共端对地阻止为0,加电5v烧机,电流2安多,松香法没有用,没有看到加热痕迹。是不是电源电压不够

网友:
电压调高一点看看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技术不够 工具来凑  你可以上热成像  或者加大电压   温馨提示烧机可以非常快速的判断故障点 但是也可以非常迅速的让机器报废  建议新手连接一下电路结构有针对性的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