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9 A2602黑屏 暗屏通病

楼主(2024-03-01):
接到一台iPad9 型号为A2602客户描述开不了机 我插充电器发现有充电电流,插电脑按下关机加指纹按键发现可以进恢复模式,等退出恢复模式的时候仔细观察屏幕会发现是暗屏 由此可以判定有可能是升压电路故障,果断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后拆机维修,这机器还是和以前的iPad拆法一样加热慢慢取下外屏,再拆内屏的时候需注意四个脚螺丝都打了固定黑胶,拆下来屏幕后找到点位图

测量了升压电路阻值500多正常,每个引脚都测了也没有短路,想到之前修过一台屏幕背光排线断了导致的暗屏,果断切开屏幕背光背板露出背光排线发现果然是断了如图

这是显微镜下已经刮开黑漆的,花费一点时间给它一根一根接起来

接起来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此机器维修结束,看来这又是一款设计有缺陷的IPAD

已经修了两台一模一样的故障了,次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大家不走弯路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补线补得很好

网友:
https://wwbk.lanzouq.com/igm771ewgnpc             密码:7zdw

网友:
值得学习 路过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坏的多 这个背光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地方断的好怪。

网友:
直接换屏,哈哈

网友:
想不明白好好的这屏线怎么会坏这么离谱

网友:
三根线就行了

网友(2024-05-02):
技术活,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我要向你学习,老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