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piron One 2320 上3代U修改BIOS讨论(H61主板)

楼主(2024-03-01):
Dell Inpiron One 2320 这台电脑虽然为H61主板,但是官方从未发布过关于三代处理器更新,官方最新BIOS只包含了206A1和206A2微码,Intel Management Engine(ME)版本号是7.1.52.1176。我用AFUWINGUIx64导出了2048KB大小的BIOS文件,用mmtool加入了三代处理器微码并将二代微码更新到了最新步进,然后使用AFUWINGUIx64刷入修改后的BIOS,至此一切顺利:

但是我拿 i5-3470 上机测试,电脑屏幕不亮,而且持续四声“嘀嘀”报警。我怀疑还需要刷ME,但是又不太确定。从华硕论坛我搞到了8.1.70.1590.bin ,大小1.48MB,我心想是不是用这个bin文件替换掉原始BIOS中的ME Region就行了?AFUWINGUIx64导出的BIOS文件只有2048KB大小不包含ME分区,我拿fptw64在另一台电脑上提取出了8192KB大小的BIOS文件,用MEAnalyzer分析包含ME分区,准备如法炮制在Dell Inpiron One 2320上尝试导出完整SPI固件。但是在探索过程中又发现UEFITOOL中对ME region点右键,Replace as is的选项是灰色的不能点,这应该怎么解决呢?

新人第一次修改BIOS思路有些模糊,恳请大佬指点一二 ~

2048KB大小的BIOS文件地址附上: https://fastupload.io/hXWhpI5F4m0jEI7/file
华硕论坛的8.1.70.1590版本ME固件:https://fastupload.io/9T8M4Dvx6qKXdri/file
完整版SPI固件我晚上试试能不能导出,如果能成再发上来让大伙瞧一瞧

网友A:
ME应该升级到8版本,你可以使用Intel的工具合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应该升级到8版本,你可以使用Intel的工具合成。

继续实验结果如下:

1.备份SPI芯片。刷写工具来自 mostav02 / Remove_IntelME_FPT ,用到了里面的 fptw64.exe 这个命令行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方便地导出SPI芯片内容或者刷入固件,甚至可以指定单独导出或刷入BIOS或ME固件,很方便,用它成功导出了整个SPI内容以及ME固件备用,还可以把导出的固件文件与SPI进行对比,功能及其强大,试举几例:(1)查看SPI芯片信息
fptw64.exe -i

Intel (R) Flash Programming Tool. Version: 7.1.50.1166
Copyright (c) 2007-2011, Int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latform: Intel(R) H61 Express Chipset Revision: Unknown
Reading HSFSTS register... Flash Descriptor: Valid

    --- Flash Devices Found ---
    W25Q32FV    ID:0xEF4016    Size: 4096KB (32768Kb)

    --- Flash Image Information --
    Signature: VALID
    Number of Flash Components: 1
        Component 1 - 4096KB (32768Kb)
    Regions:
        Descriptor - Base: 0x000000, Limit: 0x000FFF
        BIOS       - Base: 0x200000, Limit: 0x3FFFFF
        ME         - Base: 0x003000, Limit: 0x1FFFFF
        GbE        - Base: 0x001000, Limit: 0x002FFF
        PDR        - Not present
    Master Region Access:
        CPU/BIOS - ID: 0x0000, Read: 0xFF, Write: 0xFF
        ME       - ID: 0x0000, Read: 0xFF, Write: 0xFF
        GbE      - ID: 0x0118, Read: 0xFF, Write: 0xFF

Total Accessable SPI Memory: 4096KB, Total Installed SPI Memory : 4096KB

FPT Operation Passed

由此可知,该主板的SPI芯片为W25Q32FV ,容量4096KB,而且指出了BIOS、ME、GbE等分区起始位置和可读写状态,这样后续操作就心中有数了。
(2)导出SPI芯片内容
fptw64.exe -D bios.bin

Intel (R) Flash Programming Tool. Version: 7.1.50.1166
Copyright (c) 2007-2011, Int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latform: Intel(R) H61 Express Chipset Revision: Unknown
Reading HSFSTS register... Flash Descriptor: Valid

    --- Flash Devices Found ---
    W25Q32FV    ID:0xEF4016    Size: 4096KB (32768Kb)

- Reading Flash [0x400000] 4096KB of 4096KB - 100% complete.
Writing flash contents to file "bios.bin"...

Memory Dump Complete
FPT Operation Passed

(3)校验是否正确导出。SPI不一定一次成功,一定要校验:
fptw64.exe -VERIFY bios.bin

Intel (R) Flash Programming Tool. Version: 7.1.50.1166
Copyright (c) 2007-2011, Int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latform: Intel(R) H61 Express Chipset Revision: Unknown
Reading HSFSTS register... Flash Descriptor: Valid

    --- Flash Devices Found ---
    W25Q32FV    ID:0xEF4016    Size: 4096KB (32768Kb)

- Verifying Flash [0x400000] 4096KB of 4096KB - 100% complete.
RESULT: The data is identical.

FPT Operation Passed

程序检验导出的文件内容与SPI内容一致,这样的固件需要保存一份,万一后续刷坏了可以拿来救砖。
(4) 单独导出ME分区
fptw64.exe -ME -D haha.bin

Intel (R) Flash Programming Tool. Version: 7.1.50.1166
Copyright (c) 2007-2011, Int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latform: Intel(R) H61 Express Chipset Revision: Unknown
Reading HSFSTS register... Flash Descriptor: Valid

    --- Flash Devices Found ---
    W25Q32FV    ID:0xEF4016    Size: 4096KB (32768Kb)

- Reading Flash [0x200000] 2036KB of 2036KB - 100% complete.
Writing flash contents to file "haha.bin"...

Memory Dump Complete
FPT Operation Passed

额外加上了-ME选项,同样记得校验。
(5)将文件内容刷入SPI
使用 -F 选项,同样可以配合-ME、-BIOS等选项选择只刷特定分区,刷完记得校验。

经过上述过程,我得到了W25Q32FV芯片的完整备份,大小4096KB,顺手又单独导出了ME分区,大小2036KB。原厂BIOS提供的ME信息如下:

准备刷的ME信息如下:

2.刷入新ME。用到的命令上面已提到。完毕后重启,发现ME已更新至8.1.70.1590:

可惜好运到此为止,新刷入的BIOS仍然点不亮i5-3470,开机还是嘀嘀报警。而且换回奔腾G620虽然能点亮开机,但是开机速度极慢,进入BIOS里面滚动页面速度也极慢,内存频率只有正常1066MHz的一半,无奈只好刷回刚才备份好的SPI固件,这才回复正常。恳请大佬指点还需要进行哪些操作?我注意到UBU里面看到的vbios还都是二代Sandy Bridge,是不是还需要刷三代vbios?
最后附上我的BIOS文件:

4096KB大小的修改前BIOS文件:(仅添加三代U微码,开机速度及内存频率正常)  https://fastupload.io/sWSjWmA2CqJmSoX/file
4096KB大小的更新ME后BIOS文件:(无法点亮三代U,开机慢,内存频率半速)   https://fastupload.io/UsOMksft5Z4909Z/file
原始BIOS中导出的ME分区:https://fastupload.io/UQPhkuzYoHxfTnC/file
用来更新的ME文件:https://fastupload.io/Ib5XeAes0fHk0Zj/file

如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继续实验结果如下:

1.备份SPI芯片。刷写工具来自 mostav02 / Remove_IntelME_FPT ,用到了里面的 fpt ...

开机慢,应该是ME的问题,你用Intel的工具合成后再刷入。SB平台用三代U是需要版本8的ME。vbios版本没注意,UBU不是可以升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慢,应该是ME的问题,你用Intel的工具合成后再刷入。SB平台用三代U是需要版本8的ME。vbios版本没注意 ...

请教一下这个intel的合成工具指什么呢?刚才赌运气刷了ASROCK的一个H61M主板BIOS不开机,才用编程器救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intel的合成工具指什么呢?刚才赌运气刷了ASROCK的一个H61M主板BIOS不开机,才用编程器救回 ...

就是fit软件,一般用于同一大版本内ME的替换或升级。你再查查外网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intel的合成工具指什么呢?刚才赌运气刷了ASROCK的一个H61M主板BIOS不开机,才用编程器救回 ...

不知道大版本之间替换可行不可行

网友:
正好,我从12月研究这个事到现在,我是笔记本hm65的板子,加了微码 替换me,更新了vbios还是点不亮,我感觉pei和dxe的代码就不支持ivy,因为ivy的bios正好是升级uefi,完了我就刷了坛子里的山寨一体机hm65的板子,就能点亮但是笔记本独显不识别。我又刷了很多hm75 76 77 笔记本,一体机的bios.,大部分点不亮,但是方正的x46f的能点亮,能上三代u独显能识别,但是gt550m的vbios没有,所以打不上驱动,我为了研究这个事,专门买了联想y470的板子,买了ivy的cpu,因为很多bios是8m,这个板子是4m,为了刷8m的bios.我又买的8m芯片焊上去,不过不识别。

网友C:
你可以下一些hm65 hm75的山寨一体机bios s刷进去编程器刷,我看这些bios6-7系的笔记本台式机芯片都兼容,华强北的作品兼容一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下一些hm65 hm75的山寨一体机bios s刷进去编程器刷,我看这些bios6-7系的笔记本台式机芯片都兼容,华 ...

我按照win-raid论坛教程一步一步操作,把仅支持sandy bridge的2111版本vbios升级到了同时支持sandy bridge 和 ivy bridge 的2119版本,结果刷进去后连二代的G620都不开机(但也没有报警嘀嘀声),至此就没有思路了。

网友:
最后附上这几天搜罗到的工具合集,也算是比较全了。i5 3470 已卖掉,不折腾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87n8G6cFbxa7ZYAQuRLbw?pwd=nvay 提取码: nvay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2024-06-14):
你当时改BIOS测试时,使用外置显卡试了吗?我猜测可能跟BIOS中显卡驱动配置不正确有关系

网友(2024-09-23):
上i7 2600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