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没有5V之错杀六脚MOS管

楼主(2024-03-01):
昨夜多云转晴,昨夜阳光明媚。是这样的,因为搓出来一个快放弃的战神板号:NH50DP
原故障:按开机键后电流跳一点点,明显是桥没有工作。拆机检测
主板故障:通电后只有3V待机,没有5V待机。具体如下图所示

没有5VEN,经典的蓝天双MOS,测量D_ON有3V,但是EN_5V没电压。
这个情况老鸟应该直接拆掉Q46了,但我不是,我是菜鸟,所以我换了一个Q46。
至此,应该维修结束,可如果情况真的这么简单就没有这个贴了!!!!
装机测试,原故障!!!!!纳尼!!!!涛!声!依!旧!
没有EN是吧,拆Q46!拆了以后5V起来了!!!
但是开机以后电流甚至没有跳到0.1A

于是,盲猜一个BIOS有问题,利索的刷了BIOS还一样。
鄙人不财,一年前买过ITE编程器,刷个EC看看,嘿!
你猜怎么着!他刷!不!过!去!
测量得知,EC的供电出全了,并且可以给桥输出PWRBTN信号

难不成这个EC挂壁了?犹犹豫豫的我,无从下手

意外中发现,按下触发键,1.8V电压可以出来(实测2V),但是1.05V电压没有,如下图所示

1.05V的EN是1.8V的PG信号,测量发现1.8V没有输出PG,

这里吐槽一下蓝天的主板,元件又多又密,经常丝印距离元件老远了,还拐好几次!各位应该感同身受,许愿以后有点位图
另外鑫制造支持电脑图纸单独购买了!!!!

为了便于测量,我拆掉1.8V芯片(图片是后面拍的,开始没想发帖),开始跑线,主要是找FB引脚,如下图所示

4.99k电阻我在实物中标出来了,那么另一个10k电阻我是没找到!!!
上面的实物图里面我画了红线,那个空焊盘与FB脚连在一起,
难不成10K电阻掉件了?????

先测量一下FB脚现在的电压,看看是否分压正确

然后装上芯片,按开机键,“国粹”!电流两下跳至1A,竟然是芯片虚焊,老冷门的故障了
我靠,都没反应过来,然后装机

至此已经到晚上十点多,开机logo竟然不是战神??
本来懒得刷回去了,一开机发现没有显卡驱动,一丝不妙的感觉涌上心头
先刷回备份的BIOS,再开机

好好好,来这套是吧,意外发现有鲁大师,打开之前的跑分

至此我知道了,这个故障是之前的,我重新给显卡跑分

分数果然相差不大,现在我就很稳了,叫来客户,告知显卡故障,并且收了两张毛爷爷又是开心的一天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A:
不用许愿,现在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许愿,现在就有

好牛,第一次见蓝天点位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B:
显卡故障怎么解决的

网友C:
也就是说是2个问题,一个5V开启,一个是1.8V芯片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故障怎么解决的

显卡沟通之后,二次报价,客户说再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是2个问题,一个5V开启,一个是1.8V芯片虚焊

不是,这个板子先有1.8V然后才有5V,好奇怪的时序。把1.8V修出来5V就有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