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3VSB和+5VSB都没有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24-03-01):
华擎的A55ICafe不触发,开关针上有电压,图上的EQ3是空的。待机电流只用0.01A,+3VSB和+5VSB都没有出来,求助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deep_s5低电平才能开启3vsb5vsb.deep_s5高电平不开3vsb5vsb为了节能符合欧洲标准。当按下开机开关,deep_s5
会被拉低。

网友:
学习学习,开关管 的工作

网友:
EQ1和EQ2都是P-MOS,栅极低电平管子导通,栅极经过电阻R0402通住IO的70pin,查这条线上的元件,和IO第70pin对地二极体值。EQ1的S极应有3V,EQ2的S极应有5V;如果都正常,需要换个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