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24-03-01):
一块技嘉b75的主板,平时正常使用。搬个机箱之后装个系统,现在开机都能正常的运行,关机之后会重启。排除其他的问题,应该是主板的了。哪位大神知道是主板哪里的问题。现在原因没有头绪。

网友:
把开机的按键线 拔掉试下

网友:
不是开机线的问题。

网友A:
USB_OC#信号故障导致关机变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_OC#信号故障导致关机变重启

这上信号IO上的吗 ,强制关机只可以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_OC#信号故障导致关机变重启

IO是8620E 是不是13脚USB OC  查了下  有4.1V

网友:
您搜索一下,好像H61\B75有通病,USB_OC#电压不对

网友B:
能查到原因呢是电源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电源对机械硬盘有冲突的感觉。拔掉机械硬盘数据线就正常了。

网友(2024-04-20):
引用 网友B:
能查到原因呢是电源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电源对机械硬盘有冲突的感觉。拔掉机械硬盘数据线就正常了。

那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