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扬天一体机S4450-00 主板LA-J771P主板芯片GS7317资料

楼主(2024-03-01):
求联想扬天一体机S4450-00 主板LA-J771P主板上 GS7317芯片资料
图纸更好

网友A:
某宝 没有卖吗 应该很多吧 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 没有卖吗 应该很多吧 这机器

有芯片没资料

网友B:
哇塞 你给我一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塞 你给我一份么

软件里面的,,网络    不能下载

网友D:
拆掉不装一样正常使用,前两天才修了一台。没图纸不知道是给哪里的电压,有可能是给3.5寸硬盘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不装一样正常使用,前两天才修了一台。没图纸不知道是给哪里的电压,有可能是给3.5寸硬盘供电的

这个不装CPU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面的,,网络    不能下载

哥们帮我看一下PLK1这个电感是多少v。是不是12v 我改个电路

网友(2024-04-09):
这个应该是个温控芯片 你的搞定没 我也遇到一台 CPU风扇不转的

网友(2024-05-25):
20v 专12v的供电

网友:
这个图有用,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E:
刚好有一片在修 ,取下芯片上编程器,奈何不支持,爱莫能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好有一片在修 ,取下芯片上编程器,奈何不支持,爱莫能助了。

这个是pwm芯片

网友:
这是通病吧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风扇报错,也是这个芯片没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塞 你给我一份么

大哥,联想的机子你哪里来的点位图?
网上找的都是图纸,我还是觉得点位图修机比较方便

网友F:
这个是我下载论坛里面的图纸,看起来像是20V转12v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我下载论坛里面的图纸,看起来像是20V转12v

论坛里没有这个图纸吧?搜了一圈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