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bB-WAH9P芯片烧糊了

楼主(2024-03-01):
开机大写灯跟FN灯常亮。图片红中芯片炸了,求大神判断一下,会带走CPU不。另外这个芯片的型号求高手告诉一下。

网友:
那不旁边有型号一样的芯片么,把短路排了量一下CPU阻值呀

网友:
86941 报废! cpu 九死一生

网友:
跟旁边的管子一样,CPU走了

网友:
MPS86941芯片,CPU估计凶多吉少了,换个芯片再看看吧,换了还不行CPU估计挂了,这个芯片烧得多得很。

网友:
怎么会这样烧成

网友:
华为笔记本过保不开机,直接报换CPU准没错。

网友:
华为的一坏就换U吧

网友A:
这个通病了,很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了,很多烧的

请教一下,这个CPU是不是都会带走,挂了。

网友B:
CPU挂了 报换U 看我贴有这个板的维修

网友:
遇过几台,都是带走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挂了 报换U 看我贴有这个板的维修

好勒,谢谢。

网友:
盖白布,直接抬走,之前我也不信这个邪
这个芯片烧坏十台,有九台U挂!

网友:
换CPU吧!拆掉CPU后,先把86941换掉,昨天换一个SRGKY,客户问能不能升级到i7十代,四核八线程的,找一片SRGKW成功点亮

网友C:
和楼主机器一样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机器一样的型号

手机发图片,都是歪的

网友:
这么容易烧吗

网友:
u挂了应该是

网友:
CPU 必换 现在遇到这款都不用拆机了

网友:
99 CPU坏了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我有一次换管就好了。。这种问题基本上就,九死一生啊。看人品了

网友:
测一下u的电阻,没短路就修一下试试

网友:
CPU直接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