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艾默生r48 2900u电路图?维修陷入困境

楼主(2024-03-01):
正在维修一个r48 2900u的电源,pfc,电流电压保护,副电源什么的,都是dsp控制,没有电路图实在没法修,哪位大佬有此电路图,先谢了发到邮箱yaaayayaaaya@163.com

网友:
确实不好找我也在找

网友:
不好找,pfc电流电压保护电路不复杂,慢慢查吧。。。。

网友A:
电路图不好找的,可以根据芯片外围电路典型应用图跑线路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不好找的,可以根据芯片外围电路典型应用图跑线路检修

有绝缘漆,看不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