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电脑偶尔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4-03-02):
装的新电脑,显卡3060+方正4k作图的显示器,经常每天第一次开机屏幕不显示,得把屏幕电源插拔一下才好用,在售后换了个全新没拆封的换上也一样问题,hdmi换dp也不行,有大神碰到过吗?

网友A:
把主板上面集显的关掉,用PCIE的,不管CPU是什么的,还有CMS也关了

网友B:
3060  魔改的显卡就有这种情况  ,装完魔改的启动就好了,开机一次不行 需要关机再开一次 ,再次关机又不行 ,又需要重新开机一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60  魔改的显卡就有这种情况  ,装完魔改的启动就好了,开机一次不行 需要关机再开一次 ,再次关机又不行 ...

我这个主机启动应该是正常了,屏幕断电一下就正常了,有时候还得断两次才正常,显卡正常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上面集显的关掉,用PCIE的,不管CPU是什么的,还有CMS也关了

感觉好像是屏幕问题,屏幕断电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