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LP_SUS#不出的问题

楼主(2024-03-02):
板子:NH70RC 南桥:SR40B
初始问题:被拆过主板所有的公共点相关电容,测试公共点短路。CPU击穿。——排除短路后触发0.03,有电感3V、{南桥3v PRIM=1.4v}   有1.8 1.05//
无RSMRST跟DSWOK相连/ EC未开启DD_ON  SLP_SUS#

经过测试,CPU应该已经嗝屁 已拆 暂时不管。。但是触发仍有问题。。
1:SLP_SUS#为低  但是南桥3V 有漏了1.4V过去{供电管已经更换过}  导致1.8和1.05已经产生。
2:这机子偶尔还能正常触发 出5V+内存。大概率触发不正常。
3:南桥条件满足 RTC DSW 32.768都测试过。EC条件LID ACIN RST都正常,AC_PRESENT为低,RSMRST和DD_ON没反应。电池可以充电

请问这个机子的启动顺序,  电感3V——EC+南桥条件满足——SLP_SUS#开启PRIM——RSMRST#——DD_ON开启5V以及后续。  是不是这样??

求教EC要怎样才能发出SLP_SUS#

主板 没有CPU可以触发0.06有内存   , 就算没有RSMRST也能触发到有所有PRIM 无5V 内存

网友A:
RSMRST在休眠信号前面的吧

网友:
SLP_SUS# 这个信号不是CPU发出的吗?怎么是EC发出呢
SR40B这桥坏得挺多的吧,该不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在休眠信号前面的吧

南桥PRIM是 SLP_SUS开启的呀    没有RSMRST  是可以触发到所有PRIM供电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