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实时时钟频率60多KHz,点不亮,求原因推测和分析

楼主(2024-03-02):
手头一华硕B85M-G主板,开机CPU风扇正常运转,但是点不亮,实时时钟晶振频率60多KHz,有时达到100KHz,晶振两个引脚一个电压为0.18V,另一个为0.58V,所以是实时时钟电路有问题,但是怎么修呢?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是晶振本身问题,还是串联在晶振两引脚之间的10M欧电阻的问题,还是谐振电容的问题,南桥里面的振荡电路是不是也可能有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如果未接上ATX24 PIN時有這樣的+3V阻值是比較偏低,但這不代表橋故障.(因為這片也有+3V阻值是15的也是正常的)
看起來橋還好,可能橋內有受潮
建議您
1.更換諧容
2.更換阻尼
3.加焊受潮B85
試試看是否有差異?

网友:
B85的橋部分短路=>造成橋內其他電壓的分壓互相感應造成.需要換橋.

网友:
补充:回答希望有您推测的电路原理分析。当前,测晶振两引脚之间的10M欧电阻,阻值正常;测谐振电容,无击穿症状。我想先加热一下南桥,若无果,再换10M欧电阻试试,这个思路是否合适?

网友A:
以個人經驗:
這個橋上有12個貼片電容點:
+1.05V有6點-->阻值約110
+1.05ME_FB有2點-->阻值與上同
+3V有2點-->阻值約300
+3VSB有2點-->阻值約300
若阻值太低或正逆阻值相同==>基本上橋的問題很大.若客戶無重要軟體需求,就退修.
若晶振無電壓或阻值可加熱看看,但你這種情況不太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個人經驗:
這個橋上有12個貼片電容點:
+1.05V有6點-->阻值約110

老师,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南桥芯片已经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未接上ATX24 PIN時有這樣的+3V阻值是比較偏低,但這不代表橋故障.(因為這片也有+3V阻值是15的也是正常的 ...

换了谐振电容后,在待机状态下,RTC频率33KHz多点儿,也算正常了吧?

触发后,RTC频率就是100,也算正常了吧?如下图:

这算是排除掉了时钟电路的问题吧?但是仍然点不亮,可能还有其他毛病,我再慢慢琢磨,我是个刚刚开始学习的小白,谢谢老师耐心指导。